TK6070IQ U盘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5-01-29):
屏插U盘无反应,插鼠标鼠标正常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恢复出厂也是这种状态。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U盘注意是32G以内,FAT32格式(可以备份U盘内容 格式化确定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注意是32G以内,FAT32格式(可以备份U盘内容 格式化确定格式)。

我用的是2GU盘按照FAT32格式的U盘,然后在U盘里新建的文件夹命名为Download,然后建立使用在U盘或SD卡所需的下载资料,存在Download文件夹中,完成后将U盘插在屏幕U口上,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如果U盘格式符合需求,屏上弹不出提示窗,还有一个核对的地方就是屏右下角向左的箭头选项内有个popup download window选项,确保前面的钩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U盘格式符合需求,屏上弹不出提示窗,还有一个核对的地方就是屏右下角向左的箭头选项内有个popup downl ...

在屏上popup download window选项打上钩了还是没反应,还有什么问题影响屏U口下不了程序呢?

网友:
满足以上注意点,建议更换U盘试试了。

楼主(2025-02-28):
U盘也试了几个还是下载不了程序,插上U盘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