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事件显示元件的设置显示问题

楼主(2025-02-13):
请教大佬,屏幕型号是TK8072ip,用事件显示元件来实现显示报警信息,由于英文信息内容长,怎么设置元件能完全显示信息内容,或者滚动显示文字内容?谢谢

网友:
双击打开这个,有个报警信息的数字长度,你改动时间显示10,报警信息显示20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