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触摸屏与SL-XGB的plc通信一直连接不上

楼主(2025-02-24):
都是新写的程序,但是就是没办法识别plc

网友:
看到您的问题描述 几个点需要确认一下:
1.需要知晓当下的接线线序;
2.需要看下PLC端的相关参数截图;
3.触摸屏程序中为何选择的LS MASTER-K MODBUS RTU;而不是LS MASTER-K Cnet或是LS MASTER-K CPU 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