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触摸屏的位状态指示灯为什么不会自动切换

楼主(2025-03-02):
TK6070IH触摸屏的位状态指示灯为什么试机的时候不会自动切换状态文字。还有离线模拟怎么打开没反应,还有与LS-XBC DN64H连接时的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写入地址无法识别pw _bit地址只能识别MW_bit地址

网友:
您好  通过文字描述无法准确定位问题,建议辅助一些截图说明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