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系统设置就会卡死,然后闪退

楼主(2025-03-18):
点击系统设置就会卡死,然后闪退!!换了几个程序也是这样,也重装了,还升级过软件

网友A:
可以留个邮箱过来,试试将附件文件解压替换到软件安装根目录下再看看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留个邮箱过来,试试将附件文件解压替换到软件安装根目录下再看看使用情况。 ...

463548572@qq.com

网友:
463548572@qq.com

            邮件已发送,请注意查收。

网友:
您好我也遇到了威纶通软件在系统参数设置页面卡退的情况,这是我的邮箱294588878@qq.com
我想知道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您好我也遇到了威纶通软件在系统参数设置页面卡退的情况,这是我的邮箱294588878@qq.com
我想知道一下解决方法。

           您好,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威纶通打开系统参数设置出现卡退解决方法;打开电脑的设置>辅助功能>鼠标指针与触控>触控指示器>开选项设置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