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扫码枪扫关键字,调取参数配方

楼主(2025-03-24):
请教各位大佬,触摸屏扫码枪扫关键字,调取参数配方,要怎么做

网友A:
先会扫码,然后一个个去比较配方名称,找到就读出来,没有找到就提示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会扫码,然后一个个去比较配方名称,找到就读出来,没有找到就提示没有 ...

要用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