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压缩与解压缩文件路径bug

楼主(2025-03-25):
假如最初某人将软安装在了c:/ebpro目录下,制作了一个程序A,压缩好。。到另一个人的电脑上,解压缩的路径却是默认的c:\ebpro
  然后我自己建了一个程序B,软件安装在了d:\ebpro中,然后打开A程序,把使用那个资源的元件复制过来,却提示的是无法找到资源。。。。
明明。。A已经正常解压,也能正常打开,打开A程序时,也不会提示找不到。
但是我在B程序中复制A程序的元件时,却提示资源却找不到,
最后是手动把c:\epro(a程序创建者的软件安装目录)中的资源复制的d/ebpro(B程序创建者软件安装目录)里,才能正常使用。
希望能把这个改一改。。或者在软件里添加个设置库文件路径的功能,也可能设置多个,只要文件在这些文件夹中都能自由使用,而不是现在这样,解压时路径按着压缩时的路径来,然后如果安装的不全是默认c盘,(库文件不是默认路径c:\EBPRO\library)就经常找不到,可能出现我找不到别人的。。别人也找不到我的。。
当然目前情况是解压好后,把所有的库全在两个路径下都复制一遍就不影响。。但感觉太不方便了

网友A:
您好 接收到您的反馈
我尝试理解这些讯息并做类似的测试,但好像得不出相同的结论。
所以,为了协助您进一步处理您反馈问题,建议您留一下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以及此帖连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我司对应人员跟进,先复现您反馈问题,再来判断是可以通过设置解决还是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接收到您的反馈
我尝试理解这些讯息并做类似的测试,但好像得不出相同的结论。
所以,为了协助您进一 ...

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了。。视频中另一台建的那个程序就是相当于以前的旧程序。。制作过程中使用了自定义库。
然后我自己建的程序 在复制这个元件时,就会提示找不到库。哪怕在我打开那个程序时已经解压了一次。也能正常打开的情况下。

网友:
建议先看下文件》偏好设置》工程文件下面如图圈示的选项有没有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