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T2109x2关于“预设站号使用站号变量”的请教

楼主(2025-03-28):
cMT2109x2,
串口com2“预设站号使用站号变量”var2,访问9台从机,
串口com3“预设站号使用站号变量”var3,访问7台从机,
//
串口com2的9台从机都可以正常访问,当发生某一台通信中断时,LB95**也会报警,
但串口com3的7台从机全部读不到数据,LB98**也没有报警,
//
请问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起这种情况?请坛主帮忙指点

网友:
看描述现象,更像是COM3口没有建立通讯连接。
1.2组接线是在屏上的一个串口上引出转接的吗
2.com3口的驱动下的参数设置和从机对应了吗
3.VAR3用的是LW10003给的站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