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址的历史数据,显示在同一表格中

楼主(2025-03-31):
做了好几个历史数据的表格,但不是在同一表格中,不好分析,生产工艺的相关波动,需要把不同地址的数据,统计在一个表格里,怎么设定才可以,各位大佬给小弟指明一下,谢谢

网友:
现在使用的什么型号触摸屏?
这几个历史数据,地址连续吗?

楼主:
MT6103iP,18个左右的数据,地址就是不连续,有56-60的,有1000   2000的,有D   LW  不同类型的

网友:
你可以把地址传送到相邻的地址呢,比如D0到D100,D10,到D101,以此类推

楼主:
能否更详细一些,或有相关的案例

楼主:
我的邮箱52646652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