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没有掉电保持是什么原因 只用了这个寄存器

楼主(2025-04-09):
RW1000:字寄存器,掉电保存
数据没有掉电保持是什么原因  只用了这个寄存器

网友A:
1是你没有满一分钟,这个需要1分钟后才会写入,2就是你触摸屏内部的电池不耐用了,也就是他也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你没有满一分钟,这个需要1分钟后才会写入,2就是你触摸屏内部的电池不耐用了,也就是他也没电了 ...

不止一分钟了 也不行。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