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tb一机多屏,HMI都是带网口,用网线怎么实现一机多屏.....

楼主(2025-04-21):
一机多屏,HMI都是带网口,用网线怎么实现一机多屏显示

网友:
触摸屏有的修通系统参数界面有设置本机和远端的

网友:
如果是PLC没有网口,只有串口,屏都有网口的架构下,触摸屏需要通过以太网主从的方式实现。   具体操作步骤可参考如下路径链接:https://www.weinview.cn/jxsp_5.html  ,视频名称为“人机组网之一机多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