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5-04-25):
仿真和下载字体都和编辑的不一样了,部分元件都不显示或者显示不全

网友:
没通讯上吧

楼主:
这个应该和通讯没有关系,下载到屏上也是这个样子。我换台电脑就是正常的,重新安装软件也没解决

网友:
根据以上描述现象:
1.元件不全如果是PLC地址元件,考虑没有和PLC通讯上;
2.字体和编辑的不一样,更换电脑正常,考虑原先电脑的关系。具体原因暂无法直接知晓
无需进一步的协助,可以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以及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接收到后,会有专人电联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