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宏指令

楼主(2025-05-01):
我想把PLC的输入输出信号映射进威纶通的LW里去请问是这样做的么,还是有简便方法,
short jijia0[8] // 机架零8个模块均为输出模块地址0--7
short jijia1[5] //机架一5个模块均为输入模块地址10--14
short jijia2[11] //机架二第一个为高密度单元地址36-37,后面9个为输入模块地址21--29
short jijia3[10] //机架三输入模块地址300,301,高密度单元40,41.后面303--306,输出模块308,309
GetData(jijia0[0], "压机", IR_w, 0, 8)//
GetData(jijia1[0], "压机", IR_w, 10, 5)//
GetData(jijia2[0], "压机", IR_W, 36, 2)//
GetData(jijia2[2], "压机", IR_W, 21, 9)//
GetData(jijia3[0], "压机", IR_W, 300, 2)//
GetData(jijia3[2], "压机", IR_W, 40, 2)//
GetData(jijia3[4], "压机", IR_W, 303, 6)//读取各模块数据状态到数组变量
SetData(jijia0[0], "Local HMI", LW, 0, 8)
SetData(jijia1[0], "Local HMI", LW, 10, 5)
SetData(jijia2[0], "Local HMI", LW, 36, 2)
SetData(jijia2[2], "Local HMI", LW, 21, 9)
SetData(jijia3[0], "Local HMI", LW, 300, 2)
SetData(jijia3[2], "Local HMI", LW, 40, 2)
SetData(jijia3[4], "Local HMI", LW, 303, 6)//将数字变量值按PLC通道号传入对应LW通道,即LW10值对应PLC的IO:10

网友:
欢迎大家来威纶通论坛交流疑问。
论坛有分“HMI综合版”“Macro宏指令版”“变频器综合版”等
请大家“对号发帖”,谢谢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