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2IP在MODBUS通讯时的问题

楼主(2025-05-25):
现在一台TK8072IP屏,接在COM2 485端口,挂载一台温湿度485变送器站号02,地址0x00,0X01(16位HEX),挂载一台485溶氧传感器站号03,地址0X00-0X05(32位大端浮点)。功能目的,读取传感器数。现在设备硬件接好后,出现程序下载时,通讯指示灯,闪烁,有数据据读出,约二三秒后,通讯指示灯,停止闪烁,HMI上数据数值不更新。看不到传器器的数值的改变。
基本窗口为WIN10,数值输入元件放在WIN11.
WIN11上的按钮控件可以正常操作,就是MODBUS-RTU,不通讯,只是开机时通讯。
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请老师帮忙解决一下哦.

楼主:
有没有人帮忙小白解答一下哦

网友:
您好  看到您的描述  架构和问题不够明晰,比如
TK8072ip的屏,COM 2的485口是连接一台变送器和一台传感器,这2台设备吗?
都是走的MODBUS协议?
WIN11上的按钮控件可以正常操作,就是MODBUS-RTU,不通讯,只是开机时通讯。——意思是11号窗口上的元件不涉及MODBUS通讯的吗,那是对应的什么设备?拍的图片是11号窗口吗

楼主:
COM2的485端口,接了二台4785的传感器,都是走的MODBUS-RTU,站分别为2和3,11号窗口中有五个输入元件,左边一列是485溶氧变送器,三个参数,溶氧百分比%(地址:2#00),溶氧浓度mg/L(地址:2#02),,温度(地址:2#04),右边一列是485温湿度变送器,二个参数,温度(地址:3#00),湿度(地址:3#01),目前开机显示和读数据都没问题,开机几秒后,HMI的485端口就不在通讯了(不从传感 器读数了)

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是HMI的哪个参数设置不对呢

网友:
了解了
一个485口并联2台同型号设备 站号区分开了
现象是刚开机,数据都读取上来了——这个代表通讯已经建立正常,触摸屏端没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参数项。
现在这个现象,建议分开设备和电脑的串口调试工具测试看看哪边的命令发生了异常,再进一步对应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