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079X如何关闭系统开机画面?

楼主:
CMT2079X触摸屏开机的时候有系统自带的开机画面,请教一下应该如何关闭这个开机画面?

网友A:
可以在如下截图选项中设置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如下截图选项中设置替换。

您好,我不希望替换开机画面,我是彻底不想要那个开机画面,那样会影响到开机的速度,如果没有系统的开机画面,系统开机速度会快好几秒的。

网友A:
您好  开机画面去除不了,这是内置的,和开机速度无关。如开始截图所示,没有去除项,有需要可以替换成自己需要的开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开机画面去除不了,这是内置的,和开机速度无关。如开始截图所示,没有去除项,有需要可以替换成自己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