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169x资料取样问题

楼主(2025-05-30):
各位谁能给我18F103033116解答一下,cmt3169x显示器can通讯中,资料取样如何增加不同地址的通道数。现在能增加通道数,但为啥只能公用一个地址。

网友:
如图 “连续下一个地址”选项灰阶,代表当前的HMI型号和PLC类型下,不支持用非连续地址,也就是只能使用连续地址。
就如您的截图举例,这不是公用这1个地址,而是从这个地址开始连续取2个地址的数据。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硬件是不支持这样的,那我就转换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