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数据问题

楼主(2025-06-03):
各位大佬,我今天遇到一个新问题,如下图所示我想从can总线id号18F10703中取第1个字节第5位开始取,总位数为4的一个数据。怎么提示超出范围呢!是要用04吗

网友:
您好  对的  最后的位数量填入04就可以通过编译了。

楼主:
那是不是小于8的数字都要加0,还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加

网友:
那是不是小于8的数字都要加0,还是有需要的时候再加

           是小于10的个位数加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