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09X2(V2)VNC viewer问题

楼主:
在手机easyaccess2上,cmt viewer可以远程电机按钮,但是vnc viewer就只能看鼠标能移动,无法点击按钮和切换界面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建议检查下程序中是不是误钩监视了,如图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描述的现象 建议检查下程序中是不是误钩监视了,如图位置

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