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简单的宏指令

楼主(2025-07-02):
哪位师傅能告诉一下这个lw601 的值为什么没变啊,不是应该从0变到3吗
for zhuangtai[0]= 0 to 3 step 1
weiyi[0]= weiyi[0]+1
if weiyi[0]==3 then
weiyi[0]=0
SetData(weiyi[0], "Local HMI", LW, 601, 1)
next zhuangtai[0]

网友A:
weiyi[0]里面的0变成你的变量I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iyi[0]里面的0变成你的变量I就行

weiyi[0]不就是一个变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