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e OS file fail…

楼主(2025-07-10):
我把.bin文件放到u盘根目录里面,U盘格式为fat32,然后把这个U盘插到HMI,DIP 4个按钮全ON,开机后提示这个,有大佬指导一下怎么操作吗?

网友A:
您好  将拨码开关断电全部拨到OFF,然后屏上电重启,接上放有对应os文件的U盘,屏上选到os更新选项,浏览到你的U盘OS文件路径更新;
如确有自行更新os的需求:1.更新的时候,注意避免中途断电;2.步骤准确;3.还是异常,建议联系下我们维修部。

网友(2025-08-23):
引用 网友A:
您好  将拨码开关断电全部拨到OFF,然后屏上电重启,接上放有对应os文件的U盘,屏上选到os更新选项,浏览到 ...

MT8106IE 开机也显示 Update OS file failed ...,能提供下.bin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