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能直接往PLC中写入USINT类型数据?

楼主(2025-07-14):
数据元件中的资料格式中,没有usint对应的8位无符号整数的选项,求助,如何设置能直接通过数据元件写入PLC中usint类型的寄存器?感谢~

网友:
您好   对的 我们没有8bit格式
1.可以直接选择16bit格式做对应;2.如果不行  建议PLC端换用16bit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