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2109X2(V2) 最新OS

楼主(2025-08-13):
求cMT2109X2(V2) 最新OS
目前20141014
西门子1500PLC修改新增标签地址导入后无法使用,需要重新格式化触摸屏再下载,求最新的更新测试一下
1428691406@qq.com

楼主:
Easy Builder Pro V6.10.01.422s
HMI型号:cMT2109X2(V2)/OS版本20141014
博图V16,CPU1517
DB块新增或者修改后触摸屏工程重新导入标签,在工程中使用新增的标签中对应的控件不显示或者是显示异常,需在触摸屏设置中重置HMI预设,然后重新导入工程就能正常使用了,这是触摸屏软件缺陷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有遇到过,目前知晓不是OS的问题导致;
可能是软件的bug,等明确具体解决此问题的软件版本再及时告知;(建议您将此帖链接  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  手机号码邮件发送一下tech@weinview.cn邮箱,我做下备注,有效解决办法可以第一时间同步)
目前的解决办法一就是您现在操作的步骤,还有一种已知解决办法先共享一下:有这个现象时把网线拔了,等弹窗设备无响应后再重新插网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