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BBuilder Pro 有办法批量/快捷修改元件的IO地址吗?

楼主(2025-08-14):
请教下,EasyBBuilder Pro 有办法批量/快捷修改元件的IO地址吗?
如下图,选中一个元件后,左下角显示了对应的地址,但是不能修改。。。
有办法选中元件后,不进入【属性】界面,就设置地址吗?
另外有批量设置元件地址的方法吗?
谢谢~

网友:
您可以使用通过【常用】》【寻找/替换地址】便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