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6IP开机时间

楼主(2025-08-15):
MT8106IP开机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可不可以关掉刚开机的威纶通设置界面,因为都设置好了,不需要显示威纶通设置界面,还占用开机时间。

初始化宏是要等待第一个页面显示出来,才运行,还是一开机就运行?

网友:
这是触摸屏的系统运行时间,原理如同电脑开机一样,取消不了;
开机后运行初始化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