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报警方面的配置

楼主(2025-08-19):
求助关于报警方面的配置,项目下载到(pc-HMI)中报警界面没问题,但是在线模拟状态,已经清掉的报警还会存在当前报警中,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网友:
实时报警??还是历史记录??

网友:
对的  如果是离线或是在线状态的时候,需要手动将软件对应根目录下的文件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