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2iP屏幕上电的画面可以自定义吗?

楼主:
    如题,请问上电界面可以自定义吗?指的是屏幕刚上电的界面,不是刚加载程序的界面,现在显示厂家界面,想做自定义的界面,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可以替换的是开机画面,选项位置在下载界面勾选“用户自定义开机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替换的是开机画面,选项位置在下载界面勾选“用户自定义开机画面”。 ...

刚上电的界面能替代吗?我想替换的是出现Os版本页面之前的界面

网友A:
开机过程中的界面替换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过程中的界面替换不了的。

但是我看到过以前的tk8072ip是能做到开机是黑屏然后直接到os界面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这个固件,你这边有吗?

网友:
您好 我查询了下  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的;接近日期的有一个20230913,但不确定和您截图版本在咨询的问题效果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