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Bpro软件闪烁

楼主(2025-09-15):
这两天打开软件使用,发现无论是切换页面还是打开元件,都会闪烁一下。在虚拟机内使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最近是有更新过win10的安全补丁,好像从那之后就变成这样了。重装软件、装新版本的软件也无法解决,请问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根据现象描述  出现这个现象应该就是台式机打了补丁后产生的系统兼容
我看到视频内的pro软件版本较低  建议可以先升级pro软件版本看下情况
解决最好 若还是一样的现象 再考虑电脑系统处理,比如重装系统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现象描述  出现这个现象应该就是台式机打了补丁后产生的系统兼容
我看到视频内的pro软件版本较低  ...

卸载安装的补丁后,恢复正常了,谢谢!

网友:
卸载安装的补丁后,恢复正常了,谢谢!

            好的,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