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最新的软件,有个DEBUG文件,怎么让他不出现?

楼主(2025-09-19):
装了最新的软件,有个DEBUG文件,怎么让他不出现?

网友A:
是安装了EBproV61001465这个版本软件吗?
请问是在操作哪步的时候会产生DEBUG文件,有没有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装了EBproV61001465这个版本软件吗?
请问是在操作哪步的时候会产生DEBUG文件,有没有规律? ...

使用CMT2079X(V2)屏幕创建文件后,编译程序,会生成cxob文件和debug文件,但是我之前使用CMT1107X屏幕创建的文件编译文件只会生成cxob文件,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网友A:
使用CMT2079X(V2)屏幕创建文件后,编译程序,会生成cxob文件和debug文件,但是我之前使用CMT1107X屏幕创建的文件编译文件只会生成cxob文件,是哪里需要设置吗?

           好的,了解产生过程;您试试看下程序中系统参数设置》远端,下面的诊断器有没有打钩,如果有的话,将其钩除再测测看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了解产生过程;您试试看下程序中系统参数设置》远端,下面的诊断器有没有打钩,如果有的 ...

目前没有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了解产生过程;您试试看下程序中系统参数设置》远端,下面的诊断器有没有打钩,如果有的 ...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网友A:
目前没有其他发现
或者将您的测试程序发送至tech@weinview.cn
接收到后,用EBproV61001465测试看看会不会出现DEBUG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其他发现
或者将您的测试程序发送至
接收到后,用EBproV61001465测试看看会不会出现DEBUG文件 ...

好像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好像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收到,那么再观察下软件使用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