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求助~换屏求助~换屏后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小白求助!!我用EB8000将屏幕TK6070iP中的程序读取出来,然后用EasyBuilder Pro反编译后下载到新屏幕TK6072iP。然后把屏幕TK6072iP装回设备上,在屏幕上可以看到PLC中原来设置的参数,但是屏幕上显示的PLC的模拟量的值不对。换上原来的屏幕又是正常的,参数和模拟量都正确。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PLC型号为三菱的Fx3G-40MT、模拟量模块Fx2N-4AD。PLC读取模拟量程序如图,只有一个定时器控制模拟量的设置和读取,这个新屏幕TK6072iP是如何影响到模拟量的?被这个问题搞得头晕完了

网友A:
看到您的问题描述,同样的程序内容和同个PLC,不同的是触摸屏型号和编程软件版本;
当下的建议是,在EB  Pro软件中新建一个程序,放上异常的模拟量数值显示元件,测试下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您的问题描述,同样的程序内容和同个PLC,不同的是触摸屏型号和编程软件版本;
当下的建议是,在E ...

您好!您说的这个方法我测试过,完全新建的触摸屏程序只放了几个元件来显示PLC中的数据,结果也一样,PLC中设置的参数读出来是正确的,D190中的模拟量仍然是错误的,换上旧的触摸屏模拟量又正常。非常的奇怪,似乎新的触摸屏影响了PLC从AD模块中读取的模拟量数据,错误的数据也不是乱码,值在3和4之间。

网友:
您好,新程序也不行,但是换回原先的屏和程序就可以显示出来,确实是比较奇怪的。
您将您的信息:贵姓  单位名称(含区域) 手机号码以及此帖链接发送至tech@weinview.cn
到时候对应联系查看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