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8102IQ问题

楼主:
目前情况是找不到MT8102IQ的菜单键,无法设置ip,应该是以前刷固件屏蔽了,不知道怎么打开。屏幕后面没有rst键也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有没有固件,用哪个软件刷固件,或者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能把菜单键恢复出来的。

网友:
您好  系统工具列隐藏和固件没有关系。
现在是否是需要上传或是下载触摸屏的程序?如果是的话,是可以通过U盘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