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t3169x显示器can通讯延迟

楼主(2025-12-08):
我现在正在用cmt3169x编程,发现can总线数据有较大延迟,大概有1秒延迟。如何能提高总线的数据采集速度,在哪里能设置一下。怎么找不到采集周期呢!

这个设置也没有周期

这个设置也没有周期

网友:
您好 根据您的描述,给出如下2个排查方向建议:
1.确认 CAN 总线物理层无干扰,避免因硬件问题导致隐性延迟;
2.可通过cMT Diagnoser工具实时监控HMI与外部设备的通信封包,查看是否存在异常或高延迟地址。

楼主:
您好!我对我的can总线已经检查了,没有问题。同根总线上还有一款力士乐显示器,接受同一信息,在这个上显示无延迟,这个显示器的接受周期为200ms,但在这个总线上的威纶同却有1秒延迟。这两天去现场再用cMT Diagnoser链接一下看看。咱们显示器的can总线接受周期是不是不可调,那这个接受周期是多少。

网友:
咱们显示器的can总线接受周期是不是不可调,那这个接受周期是多少。

            您好,对的,这个周期还是回归到cMT Diagnoser,在抓取通信封包的时候,观察两次数据读取的时间间隔,以这个为准。

楼主:
这是我在现场对一个数据的抓取,这个时间是否正常。这个数据从触发到显示到显示器上有1秒的延迟

楼主:
为什么图片传不上去了?

网友:
您好 图片如果上传不了的话,可以发送至tech@weinview.cn,并附上此帖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