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string,char和wstring

楼主(2026-01-03):
这些地址前缀到底都各代表什么,什么数据类型分别用哪个

楼主:
要么读取数据乱码要么就读取不全,读取成功全靠运气,有大佬帮忙解释下清楚没

网友:
地址说明可以参考我们的PLC连接手册中的介绍;
英文字串推荐String1;中文显示推荐WSt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