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3ip项目不兼容

楼主(2026-01-04):
这种情况os刷机能解决吗?

楼主:
刷机能解决发一个刷机文件可以吗?谢谢。
531015197@qq.com
发邮箱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您好  刷OS应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将触摸屏背后的铭牌以及程序中的HMI型号(左上角的软件版本也截进去下)分别截图看下。

楼主:
软件已经是最新版本的了。这是正常使用的触摸屏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了这。

楼主:
这个是软件的版本号。

楼主:
重新下了几遍程序,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刷OS应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将触摸屏背后的铭牌以及程序中的HMI型号(左上角的软件版本也截进去下) ...

方便的时候看一下,谢谢。

网友:
收到 了解 虽然没有截出触摸屏内程序的HMI型号  根据描述正常使用中发生推断型号是选对了
建议再下载的时候,注意勾选上“Runtime”
如果依旧不行,建议联系下我们维修部,附上维修相关链接维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