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中文输入实例,我这边离线模拟怎么输入不了汉字,还.....

楼主:
官网的D18中文输入实例,我这边离线模拟怎么输入不了汉字,还是字母!
那个配方recipe.rcp触摸屏读取不了,必须要用U盘导入到触摸屏里吗?
触摸屏必须要支持配方吗?我的是MT8102iQ的触摸屏,不支持配方能不能用案例这种方式?

官网案例离线模拟

官网案例离线模拟

网友A:
离线模拟需将案例中的配方文件recipe文件夹拷贝到软件根目录HMI_memory内,即可模拟出汉字,如图效果。
此案例运用的是RW地址,并非配方数据库;详细使用操作见案例内的pdf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线模拟需将案例中的配方文件recipe文件夹拷贝到软件根目录HMI_memory内,即可模拟出汉字,如图效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