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SE2与MT6051iP通过以太网连接选择哪一个设备类型

楼主(2026-04-30):
驱动选择

驱动选择
   需要台达DVP-SE2与MT6051iP通过以太网连接。 如图,设备类型选择DVP系列时,接口类型只能选择串口,选不了以太网,请问是我设备类型选错了还是DVP-SE2与MT6051iP不支持以太网连接?

网友A:
您好,MT6051ip没有以太网口,所以不支持以太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T6051ip没有以太网口,所以不支持以太网连接。

是的 ,刚查资料确实MT6051iP不带网口,  但是我换成MT8051iP(带以太网口)后,接口类型也无法选择以太网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MT6051ip没有以太网口,所以不支持以太网连接。

我发现只要设备类型选择 DELTA-DVP  接口类型就无法选择以太网,

网友A:
我发现只要设备类型选择 DELTA-DVP  接口类型就无法选择以太网

            对的,这个驱动是适用于串口通讯的。您现在是台达DVP哪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个驱动是适用于串口通讯的。您现在是台达DVP哪个系列? ...

如题 是DVP-SE2   但是设备类型里面没有这个系列的的选项,以太网连接这个主机与屏,我应该选择哪一个类型?

网友:
已回复在您新开的帖子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