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8102ie程序上传后显示不全

楼主:
求助,相同的程序相同的触摸屏型号,传给第二个触摸屏以后显示不全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第一台触摸屏连接PLC通讯了;第二台触摸屏没有连接PLC呢
如果是的话,那是正常的,没有通讯上的元件不做显示。
如果不是的话,可以详细描述一下不全的现象或是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第一台触摸屏连接PLC通讯了;第二台触摸屏没有连接PLC呢
如果是的话,那是正常的,没有通讯上的 ...

好的,我检查一下